楼主(2017-07-21):
三相电路中根据元件计算 电线 的电流电压的,来决定电线的粗细。求公式

网友A:
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公式还没有发明出来。

网友B:
电缆载流量计算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缆载流量计算书
[attachment=197396]  [attachment=197397]

不明觉厉
QQ:611369538

网友D:
用经验公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经验公式吧~~~~~~

都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因為~~功率因素原因
所以都會大概算一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7楼的头像很好。。。

网友H:
一般是 电流=线径 乘以 6
比如 1平方的线 乘以6 对应6A电流
         1.5平方 对应9A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 电流=线径 乘以 6
比如 1平方的线 乘以6 对应6A电流
         1.5平方 对应9A电流。

楼主说很好
如果保守一些,乘以5

QQ:1121930977

网友J:
导线材料的磁导率;
材料的电阻率;
材料电导率(或电阻率);
温度系数;

????都没有,只有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