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一个控制系统的控制电源是由DC24蓄电池提供的,但是蓄电池的负极为什么要和地接在一起,这样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负极和地相连抗干扰,防漏电
那若是交流用电哪里漏电导致地电位升高,不就影响到控制系统了吗?

网友B:
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地假地了。
真地,这个地是与房子的接地、供电系统的地共用。
QQ:611369538

网友C:
" 那若是交流用电哪里漏电导致地电位升高,不就影响到控制系统了吗? "

有多大的能量能讓 "地电位升高"?
如果可以,避雷針接地,豈不是白接?

这个我真没弄明白接这个有什么用途,之前出过事:高压分支一220电缆破损扔在水中,直接影响到控制系统,在关闭控制系统电源后,控制系统的中间继电器线圈量得7V多交流电压,指示灯微亮。

网友D:
打雷时,会烧板。

网友E:
都是大神啊啊啊啊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