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中如何确定零点信号

楼主(2017-07-21):
小弟新人一枚,有个关于原点信号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如果哪位前辈有空的话能不能抽空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在定位控制中,原点可以和零点重合,但是如何确定零点信号,我该如何设定这个点是原点,若要更改又要如何,比如在丝杆传动中,可以大概知道近点信号附近的点是原点比如X10,,但是该如何确定零点X4,怎么才算把这个信号接入接入PLC,原点信号处有什么传感器吗?还有就是一个同步带的传动机构,我只要控制它前后运动一定的距离,同步带上不带负载,与从动轮相连的那一个轴上才有负载,而中间有该如何接入传感器来确定原点在哪里,这个信号是什么?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仔细的看一下手册,有关于回原点和原点复位的路线还有位置的解释的。
QQ:611369538

网友B:
还是得看手册。FX系列本体上的回原点有两种方式。

网友B:
简单的说,不用清零信号的,精度差一点。有用到控制器清零信号的精度高一些。我见过,有的双轴步进马达。马达屁股后面搞个圆形挡块的,再接一个OMRON的光电感应器。模拟伺服马达的零点信号。直接接到plc x输入。感觉还行。具体自己也没搞过项目。没有实战经验。惭愧。
下载积分:+1(wxq544463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