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请问一下,对于直线插补的理解,同时出发,同时停止,但走的距离不一样,如果是这样,可以在另一个伺服的速度与前一个速度的速度之间做一个相匹配的公式就行了,而且这个公式也比较容易做,就是一个速度比例的问题。
还是说直线插补能实现别的功能,

网友A:
多看资料不好讲讲不明白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你这样走出来的直线不直

网友C:
引用楼主浪嗨嗨于2017-07-22 08:01发表的 关于直线插补 :
请问一下,对于直线插补的理解,同时出发,同时停止,但走的距离不一样,如果是这样,可以在另一个伺服的速度与前一个速度的速度之间做一个相匹配的公式就行了,而且这个公式也比较容易做,就是一个速度比例的问题。
还是说直线插补能实现别的功能,

直线插补不是就是这个功能吗?只要使用这个功能不就行了,何必要自己搞个公式这么弄?这样就失去当初开发这个功能的初衷了!!您说呢?跟PID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插补不是就是这个功能吗?只要使用这个功能不就行了,何必要自己搞个公式这么弄?这样就失去当初开发这个功能的初衷了!!您说呢?跟PID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吧,因为如果这样又何必弄出个插补指令了,肯定还有别的功能,或者别的方面

网友D:
要不要我给你贴一个直线插补的算法你看看,真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E:
你伺服启动停止时有加减速,这个插补不仅仅是速度上的一致,它实际上是位置的一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邮箱343012098@163.COM

网友F:
直线查补不是单纯启动与停止,在运行过程中两轴是联动的,你百度下直线查补算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查补不是单纯启动与停止,在运行过程中两轴是联动的,你百度下直线查补算法就知道

如果一轴是伺服,另一轴是步进,可以吗?

网友G:
6楼说的对的,
插补时是指定的合成速度,具体每个轴的速度和起始点终止点位置有关,
另外加减速的影响也在内。
如果按公式算的话,要分别计算出每个轴的每个扫描周期的移动量,才会保证插补结果正确。
另外各个伺服轴的响应也要一致,否则指令是同期的,但反馈位置有差异。最后的合成轨迹就不是理想的形状。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