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描述:程序截图
描述:机器简单示意图
如图 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X15上升沿期间X13为ON   置位M10
第二种是在X15上升沿期间X13为OFF  M10复位

也就是说除了在X15上升沿的时候以外  M10是不动作的
对不对

如果逻辑是对的,那么PLC就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但是在机器上结果不一样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M10 不明不白就复位了

网友B:
请不要怀疑PLC,如果要怀疑,是很累的,if(是你的……不对)
                                                                            else
                                                                                 还是不对
                                                                             end if
                                                                              sud

凭经验是感应器出现问题,排除法:1感应器质量有问题,特别X13,  2开关电源(包括电压不稳定,漏电,干扰,线破皮接地,线接触不良)3安装位置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不要怀疑PLC,如果要怀疑,是很累的,if(是你的……不对)
                                                                            else
                                                                                 还是不对
                                                                             end if
                                                                              sud

哥:咱能不能认真点......

网友C:
也有可能是X15的接近开关不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是偶发性的还是频发性的?如果是x15或者x13的问题应该会是频发的问题。
如果是偶发的,建议检查一下plc电源,是否出现电源突降引起plc掉电的情况,你置位的M10是属于非掉电保持类型的,一旦PLC掉电,它就自然复位了。

网友E:
你要的机器动作方式是什么?你可以更换一种程序写法试试。X15上升沿对你这个结构误动作很大。

网友F:
如果X13先通X15后通还可以,反之.........?

网友G:
兄弟,你的程序没有错。台达PLC要尽量不用上沿。因为台达许多功能都是作后台运算的,占用时间比较长,反而不稳定。因此,你观察一下三菱的,MOV ,台达就有一个MOVP,原因就是避免上升沿串作条件,这是几个资深设计人号反馈的,供你参考。按你那意思,去掉上升沿即实现了,如果X15不行,你就REFF指令,缩短其反应时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