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干扰

楼主(2017-07-22):
大家伙 碰到过 模拟量干扰的问题么?都怎么解决的?
O(∩_∩)O~

楼主:
是这样的情况 模拟量输出大概有1MA的 波动 一秒波动1MA不停地变换 4-20ma的模拟量输入 变换到0-200 结果有 20左右的数值不停变换
O(∩_∩)O~

网友A:
1.接地要规范
2.选择优质屏蔽双绞线
3.与动力线路分开敷设
4.变频器也用屏蔽线
5.RC滤波
6.程序滤波。

网友B:
是不是你选择的精度问题?你的精度要是mA,那它变化的最小单位就是1mA,一般干扰是没有长期的规律的。

网友C:
我碰到过(测值不稳定), 1、提供稳定优质的DC电源; 2、加装滤波电容 3、换成屏蔽线。后问题解决。

网友D:
如果用常规方法无法解决,就加装一个信号隔离器,

网友E:
还是不行的话直接用藕合的方式来隔绝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