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描述: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温控加热的程序,CPU是SMART的ST20,用EM-AR02模块连接PT100热电阻测温,然后输出是用Q0.1的DC24V驱动固态继电器,通过改变输出占空比来达到控温的目的,现在硬件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做,模块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描述:参数一般是不用修改是吧,后面在PID控制面板里用自整定来调对吗
描述:输入的这几个应该怎么确定,具体是什么意思?
描述:输出这里,我用Q0.1调节占空比的方式,应该选数字量吧,循环时间多少合适?
描述:报警是不是三个都选上,默认的值不改?
描述:代码只勾选添加手动控制,不选行不行?
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温控加热的程序,CPU是SMART的ST20,用EM-AR02模块连接PT100热电阻测温,然后输出是用Q0.1的DC24V驱动固态继电器,通过改变输出占空比来达到控温的目的,现在硬件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个完全是按照官方网站上指导来做的,但是实际运行却不正常
  • 下载积分:+1(文立刀) 真诚感谢!

网友A(2018-05-04):
    实际温度是AIW16吧?把AIW16传送VD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