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教!!

楼主(2017-07-22):
PLC型号:三菱Q系列Q10UDEH,
输入模块:QX42 DC24V,正极公共端
输出模块:QY42P DC12~24V,晶体管漏型
请教输入和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07055.html
問同樣問題呢~~回去看手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唉。。。。。。翻翻手册就有了,为什么还上来浪费时间?
QQ:611369538

网友C:
应该先学会查手册

网友D:
手册里面有

网友E:
两种都是漏型。

网友F:
6楼说的对==========

网友G:
手册里找的到,万用表也可以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