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今天下午有个厂家打电话我请我去他那里看下,电柜不是我安装的,生产线已经运行了有一个星期。想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输入三菱的输入模块烧坏了3u的主机也没有输出,主机是fx3U的,输入模块是2n  16点的,想请教各位老师一般有那些情况会造成烧坏模块

网友A:
都有可能~~接地不確實~~或接到高的電壓及交流電
都有可能損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强电和弱电混在一起造成的,还有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A:
線色都不分~~那知道會不會配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線色都不分~~那知道會不會配錯

见过很多进口设备的电柜,线色对于台湾和日本的柜子分的很细,但国内很多非标的柜子都没有按标准来做,其实也希望楼主能专为配线标准来一贴,也让后来者学习一下,功德无量!!

网友D:
引用楼主yejinping123于2017-07-22 19:51发表的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输入模块烧坏了主机也没有输出了 :
今天下午有个厂家打电话我请我去他那里看下,电柜不是我安装的,生产线已经运行了有一个星期。想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输入三菱的输入模块烧坏了3u的主机也没有输出,主机是fx3U的,输入模块是2n  16点的,想请教各位老师一般有那些情况会造成烧坏模块

在扩展坏烧坏短路时,主站的电路板上输出电源板铜泊肯定也爆掉了,现在修好PLC不是什么首要问题,最关键还是要找出故障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生产线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安装机器的时候就埋下的地雷。只不过是运动等因素诱发它这么早就暴露了而已。
我见过的问题,Omron的感应器线没整理好,机构上下运动,拉扯到感应器的线,直接造成内伤,感应器亮不了了。扎好每一条cable和气管也是很关键的。看似简单的问题,没认真对待,到时候都成了大问题。看似很难搞定的问题,维修好后,发现它是由一个本来就可以避免的问题引起的,只不过找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找问题是N对1,(难)。那么最后发现问题后,由问题往前推理,1对1,(容易,因为已经知道结果了,再去推原因,那就简单得多。)其他的N都可以忽略了。这就是马后炮。

    呵呵,接柜子的说还说主机有问题,后面我也没去查了,初步估计是有强电进去主机,输入模块都烧了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扩展坏烧坏短路时,主站的电路板上输出电源板铜泊肯定也爆掉了,现在修好PLC不是什么首要问题,最关键还是要找出故障源!!

    里面我拆开过了,现在接个好的输入模块主机的全部指示灯都灭了,里面的铜泊也还没有烧爆,里面的程序全部都空了,后面写几个简单的程序输出指示灯有亮但是没有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强电和弱电混在一起造成的,还有是产品质量问题。

主机拆开过了,不像是高仿货,主板还有芯片都有三菱的标呀

网友F:
看图片感觉是强电击穿造成的
QQ:611369538

楼主:
各位老师:没有外部输入X6X7输入点灯亮一般又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
刚刚我查过了,应该是输出公共端并入了220V的强电了,但是我就不明白如果 是220伏的电怎么能用了一个星期都没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光耦合擊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中间继电器给来中继输入点的,输出点公共端是220伏直接带接触器,因为有变频器所以输出点还有24V的公共端,可能220V碰到了24的所以击穿了

网友G:
这倒是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