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

楼主(2017-07-23):
我们工厂台达PLC,DVP-12SE系列,所有的设备全部联网,每一台设备有一个IP地址,设置好电脑的IP地址后就能够和PLC通讯;问:如果需要改变PLC里面设置的IP地址,该怎样操作;假如我的PLC出了问题需要更换,该怎样设置IP地址,问题2:台达PLC经常自动停机----RUN灯自动熄灭,,,如果关掉设备的加热部分,这种情况会消失,,,加热开启时,检查PLC的供电电源,正常有24V,(设备没有启动,也没有输出,)输出部分也没有短路情况,有哪位大师,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设置IP用DCI,至于不运行,可能是硬件原有,也可能是外部原因,要查下才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