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7-23):
各位大侠你们好,今天请教一个问题,我2台电脑,一台I5装的WIN7旗舰版,一台老本装的XP系统,2台本本都是串口电脑,和三菱FX系列通讯正常,可是在和A171SHCPU通讯时出现了意外,电脑串口设置都是9600 8 偶 1无,新本能通讯,老本提示无法通讯,有点奇怪,哪里设置不对么、各位大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GP换了几个版本的,包括7.0 8.52 8.86 8.103H 反复 测试8.103H版本好过其他版本,基本一次读出

网友A:
居然是因为版本的原因。。。。。。。。。
QQ:611369538

楼主:
线,串口设置,PLC都按照顺序换了 ,最后换了软件版本。到现在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楼主:
折腾了一天多,总算有点眉目了 。只是A171SHCPUN还要读运动控制程序,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B:
软件,系统,电脑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