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20B放大器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3):
我这两个MR-J3-20B的放大器总是闪烁 E7 ,到底是咋回事?求工友们帮忙

网友A:
E7控制器紧急停止警告。
需要检查急停开关回路。接线方式对不对,控制和操作方法是否合理。

楼主:
不会呀,我就是用的是Q172DCPU然后连接MR-J3-20B没有外接任何电路,我把伺服放大器内部的PA04参数也已经设置成了0100,已将紧急停止无效化了,突然出现这个警报,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好像是不能不接的吧。。。。。。应该要接一个常闭点的吧?
QQ:611369538

lishunlong86

网友C:
E7报错,是表示运控CPU(Q172D)的EMI线没有接24V!如果报E6,就是安照4楼的方法设置

网友D:
怎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