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定位回零

楼主(2017-07-23):
三菱FX3U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和一台步进电机。 伺服开机需要回圆点,但买来的驱动器没有清零信号端口,请问能实现伺服马达回零点吗?如果可以如何实现?谢谢。
下载积分:+5(libin520) 真诚感谢!

网友A:
只能是通过程序来设计机械回零的时候清零了。
下载积分:+1(古时的东京) 真诚感谢!
QQ:611369538

网友B:
看看是否对你有用
下载积分:+1(yy191012)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古时的东京) 真诚感谢!

网友C:
一般的原点回归都基本满足需求。精度要求高的 才需要走清零信号。
下载积分:+1(古时的东京)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