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1、请问台达PLC带3个轴,有2个轴做圆弧插补,第三个轴跟随同时运动,也就是做圆弧插补的2个轴开始启动的时候第三个轴也开始运动,圆弧插补的2个轴停止,第三个轴也停止。
2、但是还有个限制条件,第三个轴的运动距离是固定的,比如10cm,这就要求第三个轴的运动速度是要跟着圆弧插补的2个轴的时间改变的。
3、圆弧插补的2个轴运动轨迹长的时候,第3个轴完成10cm的速度就要慢一点。圆弧插补2个轴运动轨迹短的时候,第3个轴完成10CM的速度就要快了。
4、我觉得需要设计一个公式,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公式该怎么做?

网友A:
先将插补的脉冲数除以一个常数,以这个值为第三轴的频率
QQ:611369538

网友B:
没有三轴螺线插补功能吗?
daiz@yaskawa.com.cn

网友C:
台达的好像没有2楼说的螺线插补功能  一些稍微好点的运动控制好像是有的

网友D:
你这得运动控制,20pm,10mc

网友B:
可以考虑安川运动控制器MP系列,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那得找螺旋插补功能的PLC或模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