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请教各位老师你们三菱的Plc输入端大家会过中间继器再进plc吗,输出就直接接到接触器了,大家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开关信号的话是直接接输入端,如果是高压信号就通过继电器转换。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接的。接了速度慢很多的。而且现在的继电器那么水,输入信号大致是气缸auto reed switch,光纤放大器等,或者是开关按钮类。输出也是接端子排到电磁阀等。没特别的要求的都是这么搞。可以在24V那么加保险。

我就感觉输出公共端有24V又有220V真得很容易出事,比如柜子潮湿的话就很容易短路,再一个输入端接个中间继电器感觉是有点多余的   ,还不如把中继用在输出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关信号的话是直接接输入端,如果是高压信号就通过继电器转换。

这个柜子就一些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按道理来说也没什么信号干扰的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输出了。用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还是晶闸管。每种输出对应用法不一样。没有那么绝对的,死板的用法。比如,你用晶体管的。搞220V,那就见笑了。可以用晶体管的对于负载电流大的。加中间继电器输出。法拉利不能跑四级路。手扶不能上高速。这个是选型的问题。先把选型的学会。再去考虑。比如,塔灯。电流大一些。一般的接法。晶体管的也都会接类似G6D-F4B的继电器。24V的电磁阀就没有必要了。双头动作的,瞬间动作完成的。一般也是直接输出的。不过要质量好一些的电磁阀。

网友C:
看狀況,一般多是設備選型錯誤造成
例如:
PLC 選是 -24V輸入,而設備卻+24V輸出。
                                   或設備是12V輸出。
等等....,都會利用繼電器做轉換。

网友D:
6楼说的对,估计型号没选对

网友E:
纯粹是增加故障率,多此一举。

网友F:
會用中繼~~繼電器轉換
只有三個原因會用到~~1.電位不同
                                     2.相位不同
                                     3.隔離系統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林子这么大什么样的鸟都有,见过将多余的输出点接在输入的吗?拆开就不工作。

网友F:
哈哈
那多此一舉……玩人
但只有一種情形~~脈波檢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林子这么大什么样的鸟都有,见过将多余的输出点接在输入的吗?拆开就不工作。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H:
我觉得输出还是有必要用中继转一下的。你永远不知道电磁阀线圈的质量会怎么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输出还是有必要用中继转一下的。你永远不知道电磁阀线圈的质量会怎么样。

,我就是按前辈这么做的,结果摔跤了,PLC是MT晶体管输出的,图纸一出来,老板直接发火了 ,为什么占电箱那么多空间,还有人工,成本,电磁阀直连就可以了,后来30个电磁阀没加中间继电器用了一年多也没出问题。到现在电磁阀我是不敢用中继的。

网友J:
"我就是按前辈这么做的,结果摔跤了,PLC是MT晶体管输出的,图纸一出来,老板直接发火了 ,为什么占电箱那么多空间,还有人工,成本,电磁阀直连就可以了,后来30个电磁阀没加中间继电器用了一年多也没出问题。到现在电磁阀我是不敢用中继的。"
那要看你电磁阀的功率大小了,液压电磁阀一个35W你试试,把你输出全搞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林子这么大什么样的鸟都有,见过将多余的输出点接在输入的吗?拆开就不工作。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按前辈这么做的,结果摔跤了,PLC是MT晶体管输出的,图纸一出来,老板直接发火了 ,为什么占电箱那么多空间,还有人工,成本,电磁阀直连就可以了,后来30个电磁阀没加中间继电器用了一年多也没出问题。到现在电磁阀我是不敢用中继的。

额,我无力反驳你的观点,总的来说你是幸运的。不过,日子久了你总能见到一些奇葩的毛病来增长你的阅历,比如见过电镀行业你才会明白交直流分开走线是多么重要,当然一个新电箱头两年是不会出现问题的,等电镀线上的酸碱慢慢侵蚀进电箱后,下雨天便是噩梦的开始。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设备的使用环境好,外围电气配件质量靠谱,可以省略,毕竟中间继电器一套也要20多,还能省一大堆的接线时间,卖给客户也能挺过一年的保修期;但若是自己公司用,或者环境恶劣,或者想在客户心里有个好口碑,还是不要省了,多一道留心就多一道防护,你说是吧。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精辟.......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按前辈这么做的,结果摔跤了,PLC是MT晶体管输出的,图纸一出来,老板直接发火了 ,为什么占电箱那么多空间,还有人工,成本,电磁阀直连就可以了,后来30个电磁阀没加中间继电器用了一年多也没出问题。到现在电磁阀我是不敢用中继的。

    一般的电磁阀可以直接接,长期用也没多大问题。像大一点的电磁阀(比如亚德客4V220、2SL05……),虽然只看电流可能直连没问题,但就是有可能烧点,本人就吃过这亏,后来这些大电磁阀和高频电磁阀一律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L:
    只要老板高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反正也不会死人。

网友M:
    一般的开关量就不加中继,但是我做的输出全部过中继排的,要是输入信号可能会有冲击电流电压的话,最好也加一下  保护一下PLC

网友N:
    新司机也能把车跑起来,老司机不过是遇到的问题多一点,开得稳一点。
    有许多年轻工程师自评工程时往往会说用了1年都没出问题,用了2、3年都没出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我们制造的设备使用周期短则2、3年,长则4、5年,然后就更新换代了。这两年接触到了一些意大利进口的老纺机,20多年前的电控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时代发展留下的痕迹,但其尽善尽美的设计思想,精美绝伦的做功,国内的系统即使是今日也鲜有见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未曾观摩到国内的优秀水准。也许大家会说,成本都不一样,做出来的设备能一样吗?也许是的,但我觉得即使给我那样的成本,我也难以设计、制作出那么优秀的系统。

    回到本题上来,上个月一个污水处理厂做了点小改造,我见到了大家嗤之以鼻的输入端用继电器隔离的方案,控制系统已经在现场夜以继日毫不停息的运行了15个春秋,问了一直在这个厂工作的维护人员,他们说系统可靠性不错,故障率不高。

    之所以用了AC220V/DC24V进行输入信号的转换,是因为设计者考虑比较周全。污水处理系统点多面广,许多环节带有腐蚀性,在这种环境中如果单独考察可靠性,高电压比低电压更优势,显然AC220V比DC24V效果更好。这个系统中一部分输入信号为AC220V,一部分信号为DC24V。虽然有AC220V的PLC输入模块,但设计者还是在机柜进行了分区,PLC使用DC24V系统,这样AC220V与DC24V不混合,一目了然。

    至于说AV220V继电器不靠谱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继电器不靠谱,是元器件的采购渠道不靠谱。问他们继电器烧过没有,他们说从未更换过,开厂时备用的继电器一直在库房吃灰,继电器用的是欧姆龙那种最常见到假货的MY4J。当然这个单位管理也非常规范,控制系统电源使用一台伺服稳压器(就是自动自偶变压器调节),后接一台山特的UPS。除了现场操作站,PLC柜,动力柜基本都在独立的空调房间里,维护人员也保持了所有柜子的完整性,几乎上建厂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东拉西扯。除了后来一个维护公司搞得那些改造项目,工程质量惨不忍睹!

    难道我们设计的系统就不能设想下20年后还在正常工作的景象吗?

网友O:
    碰到过差几个输出点位,将几个2线24v电动阀直接一个点输出接俩继电器模块然后用俩继电器的不同接线来控制电动阀两端的正负。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林子这么大什么样的鸟都有,见过将多余的输出点接在输入的吗?拆开就不工作。

    这个正常,可以作为不同程序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P:

    这个正常,可以作为不同程序的选择。

    頭殼壞去~~有輸入點做為選擇就好~~幹麻又輸出點又驅動輸入點
    只有驅動脈波時~~確定脈波輸出量~~才會用到輸出點接到輸入點~~他沒用編碼器
    而且是高速光耦合的輸入點~~而非正常輸入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Q:
有些是前机或后机的联络信号,频次也不高会用中间继电器,还有输入极性不同,电压不匹配等原因也会用到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些是前机或后机的联络信号,频次也不高会用中间继电器,还有输入极性不同,电压不匹配等原因也会用到继电器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感谢家园这么好的平台,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R:
一般有源信号 都会用继电器转换,至于输出电磁阀要不要加中间继电器,不管功率大小,反正我都加,因为有几次把点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