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编程如何实现三相异步电机的短路过流缺相漏电三相不平衡保护?

楼主(2017-07-23):
通通过PLC编程如何实现三相异步电机的短路,过流,缺相,漏电,三相不平衡保护?
我现在的疑惑的是电机的ABC三相模拟电流信号输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后,需要做短路,过流,缺相,三相不平衡保护,他们是怎样比较的,求编程思路,是不是有之类的公式?希望做过此类项目的高手指导,谢了.漏电,三相不平衡保护?

网友A:
三相电机过流,缺相,欠压,不需要编程,买个相序保护器,功能有缺相,欠压,在装个热继电器可以保护过流,这就可以完成

网友B:
买二个模块组装起来不就完了,搞这么麻烦而且不一定灵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过流,缺相,欠压,不需要编程,买个相序保护器,功能有缺相,欠压,在装个热继电器可以保护过流,这就可以完成
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都裝CT及ZCT則知道答案
但一般開關不會這樣都有這些功能
有也很貴~~你研發開關喔~~怎麼做這些
是做機台正常每項每個功能分開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用的开关大部分都是PLC控制的,所以想学习学习。

网友E:
你是钱多烧的慌么?几十一百搞定的事 你还花上千块来实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本来很简单的事偏偏搞那么复杂~

网友G:
我也是觉得还是买个专门的电气配件吧,PLC是用作动作控制和数据运算的。。。。。。。。
QQ:611369538

网友H:
高大上的工程。。。。

网友I:
如果电机比较重要的话可以考虑上变频器了,个人意见,大神们帮看看

网友J:
短路保护用空开的辅助触点,过载缺相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