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实时显示拧紧的扭距,角度,已紧固螺栓数量等紧固信息及员工,产品型号信息,显示的结果如下

          1   系统能够设计程序,程序存储各个型号产品的扭距,螺栓数量,转角等信息,根据不同产品装配要求设定装配程序,
                 根据扫描获取的编码信息,自动选择相应的装配程序
          2   系统自动判断拧紧扭矩,角度是否满足要求,不合格时发出声光报警
          3    系统自动判断已紧固螺栓的数量,是否满足要求, 螺栓数量不足,扫描下一台车整机二维码,发出声光报警 ,螺栓数量超出,发出声光报警
                 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配作业,发出声光报警,
           4     系统能够输出螺栓扭距曲线,多个曲线能够合并,以便于分析
           5      系统具备开放协议,能够与上层 控系统,软件连接

楼主:
   1   可能这个系统是基于伺服的扭距控制,说白了就是一个锁螺丝的,
   2    这个里面可能螺丝的类型不一样,可能会有不同的扭距,   可能是要做一些配方
   3     这个所说的二维码,我也不知道是自己见的少还是没见过跟二维码能信  跟扫描仪的见过
    4    这个声光报警   可能简单一些
    5     可能一台现场是一个触摸屏  可能办公室还要加一台电脑   监控现场的生产状态,  这个没做过,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怎么实现好一点

            初步我的选型            FX3U-16MR +    FX2N-232IF或者 FX3U-232BD跟什么二维 码通信          触摸屏     GS-2110     伺服    MR-JE-

     另外我的一个想就是       要不是用 通信型的    伺服     MR-JE不带通信的       MR-J 4直接带通信        用转距控制模式,然后直接读出来这个转距就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同样的项 目学习一二

网友A:
不明觉厉,帮你顶一下

网友B:
JE带RS485通讯的,也可驱动器模拟量监控
二维码一般是扫码枪什么的,基恩士的都直接支持三菱MC协议,其它的写个通讯程序

网友C:
实时显示拧紧的扭距,角度,已紧固螺栓数量
用过这种电批,用伺服或者BLDC电机,价格非常贵。自己做一般很难达到要求。
大部分电批有232通讯功能,用PLC读取数据。

网友D:
感觉挺难,要查不少资料。

网友E: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来做,数据的交换更简单。
QQ:611369538

网友C:
单片机能做下来这个工程,都不是小公司。
单是一个力矩电批,国内不知多少公司都啃不下来,市面上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日韩的。

网友F:
基恩士SR-750系列扫码枪可以读很多种码制,并且有以太网或RS485接口,可以满足扫码要求。

网友G:
參考看看
1.機構如何運作,要如何配合?
2.如果有生產時間要求,建議採AD轉換。
3.盡量先找單一廠商配合協助,如基恩士,因為都是他們家的東西,金額大,才會盡力幫你處理。
   (雖然價格較高,但可減少失敗%。)

网友H:
通信型的伺服会好一些,直接快速

网友I:
还是找个厂商了解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