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目前想用RS232串口连接一个扫码枪(品牌是新大陆NLS-NVH200)到三菱触摸屏GS2107中,想通过扫码把扫到的内容读到字元件地址D1000里。但是目前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先谢谢了。
        目前试了两种了,第一个方法是在CH2通信里设置了一个微型计算机(因为找不到扫码枪相关的选项),并且设置好了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性,停止位等参数。并且在D1000的属性中选择了CH2通信口,但是实际扫码后无反应。第二个方法是在公共设置-周边机器设置-条形码中选择使用条形码,并且输入了D1000,设置好了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性,停止位等参数。三十实际扫码后也无反应。不知问题在哪里,来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不是这样连接的
QQ:611369538

网友B:
要是换我的话可能会在枪跟HMI之间先连一台PLC

网友C(2018-02-04):
解决了吗? 求分享!

网友C:
1楼,求你分享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D: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