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内螺纹抽芯怎么选电机?

楼主(2017-07-24):
有一塑胶产品要内螺纹的,限于塑胶结构模具自动抽芯难以实现,从模具出来后为带芯(据说是进口的芯)塑胶品,现要做一治具用马达旋转螺纹型芯来实现抽芯,我看了我这边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治具,感觉有点悬,而且有个大问题目前不知道要多少扭力才能旋出(还没有产品,老板说先做方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我是没做过这种),有没有什么方案参考一下?电机该怎么选?怎么来控制容易实现?

楼主:
目前的方案是直接选一个大力矩的步进马达带动套筒(可以卡注螺纹型芯的),前伸套住螺纹型芯,慢速旋转而出

网友A:
再不行,加个100比的减速机,啥都给旋出来了
有预留位置,旋不动就加装

网友B:
我估计比较悬,还是要加一个减速机,因为塑胶的摩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还热的时候
我感觉也是,特别是刚旋转那会要不小的力呢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