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器有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17-07-25):
假设工厂里有大量大功率机械,电网会有较大波动。
如果有一台机台,传感器比较多,会不会受到干扰,出现误检测,机器误动作?
如果有机台的传感器出现误检测,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加滤波器,有用吗?要怎么加才好?
我是菜鸟。

网友A:
想多了,真要干扰来,PLC也挡不住,触摸屏乱闪,唯有拉闸

网友B:
加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屏蔽线,加地线能解决干扰。

网友C:
如2楼所说,加滤波器不行就加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D:
对模拟量类的传感器有影响,I/O类感应器应该无所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屏蔽线,加地线能解决干扰。
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有隔离变压器,屏蔽线,接地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加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屏蔽线,加地线能解决干扰。
有些有用有些沒用
三次斜波怎麼做~~五次斜波怎麼做
七次斜波怎麼做~~十三次斜波怎麼做
至於直流驅動sensor~~好處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干扰不是什么都能干扰的 一般就是模拟量和脉冲怕干扰 其他的一些数字量 本身就有抗干扰能力

网友A:
远离一切浙江货

网友I:
远离高仿火啊~

网友J:
大神很多哦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还有一些国产的传感器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K:
问题是高仿货防不胜防呀,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