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2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7-07-25):
各位大能,我现在需要使用西门子V20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和三段速运行,但是我在使用手册上没找到这个要求的相关接线设置方法,先希望各位大能,不吝赐教,详细解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A:
通过变频器内参数调整,可以对DI1--DI4端口进行设置,分别为正反转及固定频率,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B(2017-12-22):
有多段速度调试。或者换个思路,设置好三段速度选择按钮,参数里直接写入速度。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