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在三菱PLC 中,用两个开关x1 x2控制电路启动,必须要X1,X2同时启动,才可以接通电路。若X1 X2不是同时按下,则电路无法启动  请问要怎样才可以实现啊?

网友A:
LD X0  PLS M0
LD X1 PLS M1
LD M0 AND M1 OUT M2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

楼主:
这个和直接用 LD X0   AND X1  OUT M2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用plc程序就把两个开关的IO点串起来用;如果点数不够,就要用传统的,把两个按钮串起来,俗称双手启动,防止手被夹,尽量选择平头按钮。

网友C:
主要从时间上想下办法就可以,如果开关1按下t1开始计时,开关2在t1时间内没有按下就 就把开口2锁住,开关2输入无效,同理开关1也互锁一下,不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一些人用重物把某个开关压住,或者把某个开关短接而已,并不是要同时按

楼主:
好的 我已經明白了 謝謝

网友D:
串联上升沿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上升沿不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定时器上做文章

网友F:
标准的双手开关写法
  • 下载积分:+1(adnnin) 这程序是错的,误导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神指点一下 [attachment=199624]

    功能跟我发的都一样,没必要搞的这么繁琐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0的是单手了。

    不好意思,前面是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标准的双手开关写法

    不好意思粗心画错了,14 已更正

网友I:
你是要作雙手啟動的功能嗎?
1 雙手啟動有一個0.5秒的時間差,要考慮。
意思就是說,只要在0.5秒內,收到2個信號即可。
2 要有防呆;避免操作人員利用器具,把其中一個按鈕卡住,
這樣會變成單手啟動,失去雙手啟動的保護用意。
以上給你參考看看
下载积分:+1(adnnin)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J:
LD X0 OUT T0 K2
LD X1 OUT T1 K2
LD X0 LD X1 LDI T0 LDI T1 OUT M3
行吗

网友K:
没必要搞的这么繁琐

网友L:
双手按开关,设备才能运行,这样虽说安全系数增加了,但是工作者的疲劳度,设备TT都会增加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加个光幕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个按键启动或者自动启动

网友M:
串联只需要一个输入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