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SMART与欧姆龙编码器设置

楼主(2017-07-25):
所用PLC是 ST20 DC/DC/DC 编码器为 欧姆龙E6B2-CWZ6C 增量型编码器,现在将ABZ相分别接入PLC的I0.0、I0.1、I0.2端,请问如何读取编码器的值?

网友A:
接线方法有2种:
1. 只接I0.0← A相(黑色线),在设置高速计数器时使用模式【0,1,3,4,6,7】
2.分别接I0.0← A相(黑色线),I0.1← B相(白色线),在设置高速计数器时使用模式【9,10】
其中,Z相,为0脉冲信号,即编码器每转1圈产生1个Z相信号
希望以上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