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有没有相关行业的人在呀气缸行程监测

楼主(2017-07-25):
如何在普通的气缸上做小改动或添加监测装置来实时获取磁性活塞的位置(改动或装置越简单越好),就像磁栅尺一样我要动态的缸的运动行程,有大神讨论一下
可参考SMC

网友A:
装个位移传感器
什么样的位移传感什么型号 体积多大对缸体改变的程度稳定性好吗 还有就是安装方便美观吗?大神回复的太模糊了

网友B:
这些玩意停久了老是报警,烦得很,如果没有特别嗜好,建议不要选这种电缸,SMC和IAI的电缸都是卖壳的玩意,核心部分都是买的,整个壳卖贴个标卖。还特别的贵。没有深厚的机械功底选型,很难把握它的尺度。有东方马达好合适的,选东方靠谱得多。

网友C:
东方马达的滑台机械也做得不好

网友D:
我用过 雄克手抓 和你的工艺相似 那个传感器有模拟量的 ,因为不知道你的工艺如何 但是电缸应该是好一些,如:YAMAHA

网友E:
滑动电阻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