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选型问题

楼主(2017-07-25):
想用24V的加热棒给一个小东西加热,加热棒功率50-70w,温度大概100度左右,想选用一款温控表,能直接输出24V电压直接接到加热棒工作,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类型的温控表可以达到这种要求?主要是怕表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温控器用欧姆龙,24V加热器要定做,100W24V开关电源,在用一个SSR固态继电机控制加热器,这很简单。

网友B:
自带功率输出的仪表不多见,加SSR吧!

网友C:
没见过这么做的,头一次。
温控表有自带触发ssr的型号,24V电源还是要另外加。
发热管可以用陶瓷的电烙铁发热芯,一个不行就放多个,功率也可以达到。

网友D:
70W24v的电流才3A,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表就可以了,加个中继更可靠。

网友E:
加热棒为什么要用24V的?

网友F:
加热管一般不是都是AC220V的? 正常系统需要温控器 加热管 信号转换器(继电器...........一般为固态) 感温器

网友G:
岛电或者宇电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