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数据库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25):
小弟在做组态王做下位连接oracle数据库的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
组态王程序设置为每秒查询数据库表数据,但是组态王运行几天后会报“表占用句柄太多,申请资源失败”。
后来增加SQLENDSELECT语句后还是会报错,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7-09-17):
数据库反复查询 出了问题导致的
说白了 实际上是你们公司的数据库有问题

网友A:
你们公司数据库服务器太差劲 。
你在查询的时候 拔掉你的本机网线 也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另外 每次查询后 记得有个END SELECT 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