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5U的PLC问题

楼主(2017-07-25):
好久没做PLC编程了,最近接触三菱FX5U的PLC, 遇到一些问题,特来请教论坛各位大师,望赐教,谢谢!
1. FX5U没有内置电池,如果不用电池,那么保持型寄存器是不是只能保存10天? 电池型号是不是FX3U-32BL?
2.将以前FX3U的程序转成FX5U的程序,发现多了很多SM400,比如
以前3U的程序是这样的
转成5U后是这样的
这个SM400就相当SM8000 是吧, 那么这样转换后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我想问的是3U的程序可以直接转换成5U的程序吗?我都是手打,抄过来的

网友C(2017-09-07):
用WORKS 3直接打开WORKS2-FX3U程序就可以了啊,直接转换,部分需要修改一下。要是涉及到定位问题需要在GX WORKS 3定位里面配置一下文件。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