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mr-j3-10b求助

楼主(2017-07-25):
在家里学习放大器买了个j3-10b,可是家里只有220的单相电,就一个火线和零线,要接在L1L2L3和N中,听说低功率的可以用,但不知道咋接,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单项的,
plc

网友B:
j3-10b,这个要专用模块,买之前要看手册,这个几乎用不起来。
电源线接法是一样的
谢了

网友C:
使用单项AC 200V~240V电源时,请在实际负载率75%以下使用。

网友D:
估计楼主这套装备是别人送的,实际上用QD75M比QD75P /QD75D更加好设置。把参数吃透,如鱼得水。接线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这套装备是别人送的,实际上用QD75M比QD75P /QD75D更加好设置。把参数吃透,如鱼得水。接线又简单。
可是这个模块死贵还不好买。

网友E:
L1 L2 分别接220V的零线和火线,L3和L2并到一起也接火线
这样的接法只能用作调试,空转。不能挂大负载

网友F:
总共就一百瓦,还想怎么样?说75%以下用的人,麻烦再去看看书!

网友G:
我前不久也淘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东动,正在研究学习。有机会多交流哈

网友C(2017-09-06):
不知道谁该看看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