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报警求助

楼主(2017-07-25):
如图报警1201,好像是回远点,可是图上轴一显示:伺服off中,我程序中Y0已经接通了,不知道咋搞能把伺服开启,如何把报警解除?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手册,解除报警信号,每个轴都有一个报警清除缓存寄存器,写入0即可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B:
OPR回原点 有一种感应近点狗后减速,你这个可能是减速到停止这个距离比设置的蠕动距离大。

网友C:
你这个报警代码为啥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