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各位大神,我这里现有一个FX2N PLC 连接着一台1ms(0.001s)分辨率的定时器,定时器的输出接PLC输入。定时器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启动
现在我在调整定时器的时间2~3ms时,发现伺服电机启动时间没有变化,但调整量较大后(20ms)会变化比较大,这是不是扫描周期影响的输出信号,怎么样才可以消除扫描周期影响。
中断+输出实时刷新行吗,输出实时刷新怎么用?

网友A:
1ms 與 20ms  對控制上有差異嗎?

伺服电机启动停止,就不止這個時間吧。

很多東西電控可以達到,但機構可以嗎?

楼主:
肯定是有差异的,生产线速度6m/min ,1ms就是0.1mm的长度,我的公差只有正负1mm,我觉得先解决了给伺服的信号的稳定,才能考虑别的
引用 网友A:
1ms 與 20ms  對控制上有差異嗎?

伺服电机启动停止,就不止這個時間吧。

很多東西電控可以達到,但機構可以嗎?

网友B:
试一下HSCS指令。

楼主:
谢谢,这是个方法,定时器输出直接接x0,用高速计数,直接输出给Y 不经过扫描周期。感觉可以,我去试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HSCS指令。

网友C:
这个输入只能用高速输入点,普通输入有5ms到10ms之间延时,
这种方式可以采用中断,这个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如I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有差异的,生产线速度6m/min ,1ms就是0.1mm的长度,我的公差只有正负1mm,我觉得先解决了给伺服的信号的稳定,才能考虑别的

伺服的控制不是靠時間,而是靠脈波。
脈波的數量決定了距離。
單位時間脈波的數量決定了速度。
脈波發送與PLC扫描周期無關。

网友D:
有PLC用时间继电器干嘛  你的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动作时间也得有个8MS 到12MS这样吧 本身就有一定的延时性  直接用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应该会好点

网友E:
PLC内部的定时器不是也有1ms精度的吗?难道是因为没有触摸屏,直接外部用个定时器,好方便调时间?但是我有个问题没想明白,PLC内部1ms定时器是怎么刷新的?一般PLC的扫描周期不都要几个毫秒的嘛,如果1ms的定时器一个扫描周期刷新一次,是不是精度没法保证了,如果不受扫描周期影响,自身1ms刷新一次,这精度才可以保证吧!

网友F:
最大会有两个扫描周期的误差

网友G:
用高速输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