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

楼主(2017-07-26):
三菱MR-J4-A型伺服控制器,接的单项220V的接法,可以接在3相200V(R S T)的S T两相上吗?

网友A:
貌似三菱单相电可以在200-230V的范围内。机身侧面的标贴上面有写,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70A以下可以接单相,
为什么不看手册,我记得好像J4是接,1,3端子,J3是接1,2端子。

网友C:
既然都有三相电,为啥要接单相呢。表示不解。三楼说的对,j3和j4的不同,不能见j3接法就不看说明书,接j4了,

网友D:
单相220V和3相200V有什么区别,一样用

楼主:
那能不能只接三项之中的两相?

网友E:
可以的,一般接R跟T两相,其实像一些大的电子厂里面,他们用的大多都是日本的设备的,他们电源都是三相200或者208V,接其中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F:
省个变压器
接1和3

网友G:
这是手册上截下来的

网友H:
单相接L1 L3 三相 接L1 L2 L 3 不过都是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