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温控器选什么样型号

楼主(2017-07-26):
配电房温度很高想用反向温控器启动大风扇控制45度启动35度停止请问用什么型号温控器,谢谢!

网友A:
电房的HD-S1300好一点吧,专感器用长一点的相对准一些

网友B:
不需要温控器,买个排风机就可以。

网友C:
专业解答: 一般温控器都有这个功能,比如宇电和欧姆龙。
继电器类型控制, E5CC-RX-800 .
再就是设置参数了。
输入类型 K型或PT100
ON/OFF控制
标准控制
正向作用(冷却)
设定值 35度
滞后值 10度
还可以设一些附加的超温报警功能。
300左右一只。

网友D:
随便一个有温差报警的温控表都可以,把风扇的电源用温控表的报警输出点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