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F940GOT-SWD-C用哪个编程软件

楼主(2017-07-26):
请教各位前辈谁有这种软件,或者最新的也可以,不知道能否兼容,发个链接也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GT Designer2 Ver:2.33k

网友B:
就是用老的gt works2,里面有gt designer,楼上的说的更细

网友C:
当时数据线还是我自己焊的😓

网友D:
http://down.ymmfa.com/
请移步右上角的工控下载 区
下载积分:+1(jacklwen)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软件下载了,但是无法安装,系统是X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软件下载了,但是无法安装,系统是XP的
你确定下载的是GT Designer2 Ver:2.33k这个吗?如果是,请先安装EnvMEL目录里面的setup.exe然后再安装GT Designer2。
如果不是GT Designer2 我就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