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有一台设备原来是三菱的GOT940触摸屏;触摸屏坏了;就买了一个维纶的6070ip重新做了界面来替换GOT940;但是出现的问题是触摸屏和plc不联机;通讯参数都试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高手指点江山!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进威纶通官网去,下载资料,威纶通与三菱的通讯示例。HMI-PLC连接手册_20140520  ,还有这本手册,对应200多种机型连接的。马上解决。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哪里?分享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

哈哈,人家才不理你了呢,唉,这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是,问题太简单,说了不是暴露了

在各论坛混,经常这样的帖子,你辛苦巴拉的陪对方分析问题,他自己解决了,嘿,炫一下最后结果然后不跟你讲是啥问题咋解决的,跑了

网友C:
技术保守而已,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