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与机械手通信

楼主(2017-07-26):
三菱PLC与机械手怎么使用以太网通信????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對你可能有些難度。
先用 I/O 控制吧。

网友B:
你先玩好 IO通信吧 ,在整这个。

网友C:
io是最简单的,只要接线就可以了,还可以用cclink,这需要robot加装一个cclink模块,很方便,以太网的话没用过

网友D:
以太网三菱叫SOCKET

网友E:
有专门的通讯模块
QQ:611369538

网友F(2017-09-25):
三菱也有的以太网模块,但是没有通讯上,最终选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