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模拟输出请教Q64DA模块

楼主(2017-07-27):
之前熟悉西门子的PLC ,第一次搞三菱的。Q64DA模拟输出模块都需要这么处理一下吗?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上电后模块反馈备妥了,必须让模块运行条件设置请Y9求通,只到模块运行条件设置请求完成X9反馈,这样模块才能正常的使用。请教下是不是这样?不胜感激!!!

楼主:
还补充一个问题, 第一条程序中 Y1一定要这么在程序里面导通导通一下吗?不是在参数里面已经设置好了允许还是禁止

楼主:
自己顶, 希望有人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1.不是在参数里面已经设置好了允许还是禁止---> 指的是允許轉換
2. Y1一定要这么在程序里面导通导通一下吗?---->是 ,CH1 輸出的允許。
( Y1~Y4---->CH1~CH4)
3.自動更新-->設定 CH1~CH4 的輸出值至指定PLC暫存器中-
4.其他不一定要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