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1200伺服定位往复运动产生定位偏差

楼主(2017-07-27):
如题所见,电机每转脉冲数4000,电机每转负载位移5mm,加减速时间0.4s,最大转速120mm/s,控制过程是先复位然后绝对定位以速度1走到待机位,然后以速度1走到待工作位,再以速度2走到工作位,停留1s,然后以速度1回到待机位,然后循环,过段时间发现实际位置竟然偏差10mm左右,但是反馈的位置和设定的位置值是一致的,实际值有偏差,重新home复位后还是有偏差,断电重启后位置准了,过段时间依然会有偏差。请教大神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键掉了
联轴器加丝杠

网友A:
联轴器松动遇到不是一回两回了,这种机构机械和电气扯皮时最简单的是电机端用记号笔或者其他东西做记号,走整圈
连轴器已经校紧

网友B:
是用发脉冲做的么?可能是丢脉冲了,干扰大
脉冲加方向,位置控制模式,plc发的脉冲数,在伺服驱动器上监控上是一致的,没有丢脉冲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咋解决的啊 楼主分享一下
经验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楼主不厚道呀,问题解决了也不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E(2017-09-01):
装配问题 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