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17-07-27):
小弟第一次用伺服,不会选择断路器 看资料参考的断路器对比驱动器铭牌写的输入电流不符合 有点过大。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选择伺服断路器的。非常谢谢!

网友A:
除了大功率的,一般用保險絲+RY即可。

网友B:
开机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