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伺服电机一直恒速运转,接一信号,接到信号后运转到设定的(长度)距离停止,应用什么位置控制指令最合适呢?能用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来停止定位吗?
我知道用DRVI指令静止时是可以的,但初速是运动的情况下能完成此功能吗?,请高手大侠指导

网友A:
指令组合运用试试
您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得到信号后然后停一下 延时至少一个扫描周期后 一般延时个0.1s或者0.2秒后 轴在继续运动 用DRVI指令也是可以的
感谢您的指点,如何能做到得到信号后不停顿直接定长停止呢dvp-ES2PLC

网友C:
用PLSY指令

网友D:
误差多少运动种加中断,用见表定位试试
真诚感谢!

网友E:
觉得应该用中断会好一些
您好,台达的dvp-40es2型号没有中断定位指令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