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速度 是否能实现时时变更

楼主(2017-07-27):
我有二台电机 要联动,一台伺服 ,一台步进,
步进的速度根据伺服的速度变化而变化,里面有一个公式
请问我这样步进能动吗?在运动中步进的速度是变化的

网友A:
什么PLC又没说,OMRON的可以更新速度的

网友B:
plsv 指令是可以实时更新速度的

网友C:
步进配合伺服,不理想,伺服速度可以骤变,步进的可以吗?反过来搭配和差不多。

网友D:
很有道理
引用 网友C:
步进配合伺服,不理想,伺服速度可以骤变,步进的可以吗?反过来搭配和差不多。
QQ:569456723

网友E:
伺服驱动器都有编码器信号供外部控制器使用的,把这信号直接接到另一个伺服驱动器,也某种意义上能实现楼主要的功能,要不另外装一个编码器,那编码器信号进另一个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