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QD75P4选择角度单位控制DD电机转盘,但是G800反馈回来监控值是0--35999999, 我发100000个脉冲给DD电机转一圈 但是G800反馈监控值也只有100000,而远差于定位模块G800要35999999个脉冲才能回到0度,尝试改了很多定位参数包括倍率都无法改变G800要到35999999才能回头从零再循环;QD75P4最高脉冲才200000,用最高脉冲运行G800监控值的一个轮回要180x200000=36000000个脉冲,怎样设置才可以把缓冲器G800反馈监控值缩小?  第一次用QD75P4角度单位,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QD75定位模塊進行定位測試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QD75定位模塊進行定位測試 看看

好的,先谢谢了,马上去试一试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希望有QD75经验的大神们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