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的控制,请不吝进来帮我一下

楼主(2017-07-27):
7轴伺服, 外加11轴步进共18个轴,1个触摸屏,1台电脑
简单点位控制。
大约130输入, 120输出。
初步方案是用多个XH的,外加扩展 IO ,这种方案价格较低 ,但是没有用过, PLC之间用485连接的话只需要设置好各站点的链接部分,需要另外写通讯部分程序吗?

网友A:
我用过一次松下的,两个PLC控制8轴,你那刚好用三个。通讯设置好就行他有专用的链接继电器和寄存器,设置好就会自己通讯。松下的前4轴能达100K,后面两轴好像达不到。

网友B:
可以,只不过麻烦些,通信程序不用写,设置参数就好,但XH对于其他功能很是不好用,例如插补,单独走位置没任何问题
QQ:569456723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决定就用这个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