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怎样修改输出频率

楼主(2017-07-27):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明电舍变频器坏了想用三菱F700代替。但是不管怎么修改参数P1和P18的大小在同样的控制电压下输出频率都一样。就是不管P1和P18是30还是60在控制电压是3.1V时输出频率都是36HZ左右。还有就是想请教怎样修改控制电压是0-5V和0-10V。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需要使用频率设定模拟信号,在大于50Hz的频率下进行运行时,请更改 Pr.125( Pr.126)(频率设定增益)。仅对 Pr.1,
Pr.18 进行更改,无法在大于50Hz的频率下进行运行
http://down.ymmfa.com/?id=6
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B:
三菱官网有手册 这个看说明书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