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本人新手刚入行一个月就遇到低压柜上面的问题,程序与触摸屏检查没问题,但是自动的时候程序是正常工作,手动就不行,并且在RUN状态下监视程序,触摸屏的操作也有响应,就是I/O扩展模块无输入无输出,但在自动的时候是正常的。
后面发现扩展模块指示灯不停闪烁,经检查,程序的系统块中模块型号设置不对应。改完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对于老手来说算是很简单的事,对于新手,比如本人,在网上查了大量资料以及询问厂家都没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故写此一帖分享、
(本人网上第一帖---任何网站都从未发帖。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海涵。)
  • 下载积分:+2(星星点灯)
  • 下载积分:+3(咗臉ヅ微笑ぺ)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tanglongbing) 感谢分享!
  • 工控威望:+5(ymmfa) 感谢分享!

网友A:
    不管怎样,能帮助别人都是善良的!
    现实遇到问题,网上又没类似解答。分享一下可能会帮到哪位朋友也说不定、

网友B:
    说明还没找到查问题的路径~
    刚毕业,刚入行。第一次去现场时我就有留意到型号不对,只是我领导觉得型号应该不影响,我也不好违背他。直到后面第四次去现场还解决不了,我看到指示灯不正常的闪烁,百度了一下,领导才信我。。。

网友C:
    順序命令~~出問題
    你多寫則知道
    電腦看的到ON未必~~掃描時間差
    你把程序拉到最後測試則知道
    是扩展模块型号不匹配。谢谢指教。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知道自身能力还不足,故到我们家园这个大家庭中学习。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此前的低压柜是向其他厂家购买的,之前能正常工作,后面要求供方修改了一下程序就出现此问题。目前我们公司开始着手自做低压柜,以后还得请各位多照顾照顾。先在此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前的低压柜是向其他厂家购买的,之前能正常工作,后面要求供方修改了一下程序就出现此问题。目前我们公司开始着手自做低压柜,以后还得请各位多照顾照顾。先在此感谢!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plc?像s7-300一样需要硬件配置和程序一起灌进去?为什么自动状态下可以运行,手动状态下就不行了呢?

网友E:
    复议楼上的,西门子PLC有硬件诊断的,型号和程序不匹配是没法用的,不过楼主能分享出来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前的低压柜是向其他厂家购买的,之前能正常工作,后面要求供方修改了一下程序就出现此问题。目前我们公司开始着手自做低压柜,以后还得请各位多照顾照顾。先在此感谢!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plc?像s7-300一样需要硬件配置和程序一起灌进去?为什么自动状态下可以运行,手动状态下就不行了呢?

    请看十楼。西门子。程序上添加扩展模块需要选择扩展模块型号。至于具体涉及到型号不匹配不能正常工作的原理我还没查到相关资料。据我估计,自动状态下程序走PLC内部逻辑,扩展模块只起到输出作用,但是依旧不是正常的,计数器工作时间有影响(本来设定是分钟,实际变成了秒)。手动状态下,屏幕上的开关需要经过扩展模块输入点。
    总的估计:扩展模块型号不匹配,PLC与扩展模块之间的通信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