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S2系列PLC,能同时控制三个轴联动吗?

楼主(2017-07-28):
我想用台达es2系列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联运,我看了es2系列PLC有y0~y3四个高速端口,请问下用过这个PLC的朋友,能不能用这个PLC同时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用PLSR带加减速指令。

网友(2015-08-26):
#15楼
我记得ES系列的不能发3路脉冲吧,台达只有EH系列的才可以。
Y0与Y1,Y2与Y3一般是配对使用的,如果把这个分开看作是4路脉冲也有问题,因为Y0与Y1是不能同时发脉冲的,Y2与Y3也一样。其实还是2路脉冲输出。

网友:
#16楼
呵呵;ES2系列是4路,只是仅有2路是100KHZ,另二路只有10KHZ;
新的EH3系列强大些,也是4路,但都是200KHZ;

楼主(2017-07-28):
以上两个人哪个说得是对的呢?

网友A:
用EH3系列强大些,也是4路,但都是200KHZ;

网友B:
ES2有联动功能吗,好像只能多轴独立吧!!!

网友C:
ES2系例可以控制四轴,只能用PLSR,PLSY指令

网友D(2017-08-29):
用sv的好了,反正又不贵,能四轴

楼主(2018-01-26):
我已经在用了,可以控制三个电机联动,ES2系列是4路,只是仅有2路是100KHZ,另二路只有10KHZ。EH2更强大一些,我的项目ES2已经够用了
抱阳而负阴

网友E(2021-10-20):
请教ES2 系列控制4轴,是用Y0-Y3输出点吗?Y4-Y7能不能用,可不可以成对使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