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7-07-28):
三菱Qplc,两台proface触摸屏(设备前后各一台),通过交换机组网
问题:这两台触摸屏是怎么做到画面同步显示的?当在设备前面操作时,后面的触摸屏
自动进入锁屏画面。此时,到设备后面的触摸屏操作时,前面的触摸屏锁屏。打开的画面
是上次前面的屏进入的画面。
初次接触proface的产品,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改變頁面寄存器的值即可以實現

网友B:
你把触屏屏的画面显示地址设置成一个就好,没在电脑前,不能截图
QQ:569456723

网友C:
把触摸屏的显示页面的内部地址设置成相同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