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现在用了一个fx3u-4ad的模块,接的是4-20ma的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量程是-0.1-1MPa,可以用PLC正确读出压力值吗?有人说必须用-20-20ma的输入值才可以读负值 的量程,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A:
关键不是pLC采用什么量程,而是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类型.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是4-20ma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是4-20ma电流。

4-20ma =- 0.1-1MPa =0~4000

网友C:
讀初不會負值
是你運算配合他才變負值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公式是这样吗?Y=1.1/4000x-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式是这样吗?Y=1.1/4000x-0.1

就是这样。加个初始值偏移调零就完美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加个初始值偏移调零就完美了。

好像还要调一下中间值 不然 斜率就变了

网友E:
负值就 负值处理啊只要对应关系能对就可以了  我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 最近直接就用负值处理了 好像是感应器的输出信号反了

网友C:
要相對真實的才會有負數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