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请问各位大神 三菱Q03UDVCPU和威纶通MT8102IE以太网通讯 怎么设置啊,弄了几天了都通讯不上,还烦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啊!先在此谢过了!!!

楼主:
我按照威纶通官方给的资料也试了好久 也是通讯不上 不知道是啥问题,还请大家帮我看看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Mitsubishi_MELSEC_Q_L_Binary_Mode_Ethernet.pdf (309 K) 下载次数:425

网友A:
看图说话   这个多触摸屏,单个触摸屏远端改成本机
大侠 你好! 我还不是很明白你所讲的,你是说在触摸屏里面多设定几个PLC的连接吗?
QQ:569456723

楼主:
我试过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   这个多触摸屏,单个触摸屏远端改成本机

请问这个里面具体要设定几个呢,因为看不到下面的本站端口号和通信对象端口号?

网友B:
兩個ip要不同
198.168.100.3
198.168.100.4
试过了,两个IP设成不一样也不行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ip要不同
198.168.100.3
198.168.100.4

这个里面是不是要设对才行呢,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里面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C:
屏上边进入系统里;给IP设置在同一网段内。点击右下角的工具进入

楼主:
试过了,因为我现在用电脑下载程序就是用的以太网口,IP段都设定在一个段里面的,可就不连不上,现在弄不明白的就是PLC里面设定参数那个是不是设的不对,所以才连不上的。

网友D:
没玩过,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爱莫能助~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   这个多触摸屏,单个触摸屏远端改成本机

大侠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呢,因为我搞了几天了还是没有能通讯上,还烦请你不惜赐教!谢谢了!

网友E:
这个也和你用的网线也有关系 ,要是那种交叉网线。没有的话 搞个交换机

网友E:
两个IP在同一个区段就行了 。前三位一致。记得勾选 准许RUN写入

网友F:
plc  要设置mc协议,然后输入你的hmi端口号,绝对可以通讯上,亲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和你用的网线也有关系 ,要是那种交叉网线。没有的话 搞个交换机

  用的就是交叉网线啊,而且也配了交换机的 ,我用电脑通过交换机都可以任意连接触摸屏和PLC,但是PLC和触摸屏就是连不上,还请大侠多多指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G:
还是不行吗,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  要设置mc协议,然后输入你的hmi端口号,绝对可以通讯上,亲测过

大侠 你好!

   我现在把这些都设定了,但是还是连不上PLC,不知道是那里设定错了,还烦请大侠多多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H:
端口号要一致 PLC设1387 为什么屏设4999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设定的PLC地址,不知道是那里设错了,就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端口号要一致 PLC设1387 为什么屏设4999

那是我之前按手册上面设定的,后面全都改成一个地址也不行啊???

网友I:
搞定了吗,是不是要设定好参数后,PLC和触摸屏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J(2018-05-01):
没玩过,领教啦!

网友K(2018-06-29):
QJ71MES96好用吗

网友L:
没有见到支持你你这个CPU

网友M:
建议把威伦通编程软件卸载,在官网重新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按照组态步骤再做一次,所需设定的东西非常少。我以前与欧姆龙CP1H通讯也是怎么设定都通讯不了,希望成功!

网友N(2021-11-15):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改成ASCII通讯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