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指点下,三菱编程为什么不能强制

楼主(2017-07-28):
大侠请指点下,三菱编程为什么不能强制

网友A:
可以~~要監控下~~一定要RUN
或直接強制也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可以强制输出的 RUN状态 监控模式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在调试通讯监视运行中,外部输入的输入点(X)是不能强制。

网友D:
你先说清楚点要强制什么软元件?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