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网站是故意的么?

楼主(2017-07-29):
为什么现在这网站老自动弹出小广告窗,点关闭还自动自动跳到那什么自动化主面去了?

楼主:
心心 相印广告

网友A:
有可能你浏览器中毒,或者被协持了。我们没有做弹窗。
唯一的广告就在最底部,还是为了和百度拉好关系才做的。但那位置完全不影响浏览。

网友B:
我进入只有最底部有个广告,你应该是你在浏览器里点击了流氓广告或带病毒的广告或着进入了这样的页面,建议强力杀毒,清理磁盘,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吧浏览器卸载再安装。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浏览器被劫持或者当地运营商的原因。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浏览器被劫持.我们使用都正常
独自漂泊

网友E:
使用跳板程式溶易會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你的电脑问题,我从没看到什么广告